[AVR单片机] 各位大仙儿,暂停斗嘴,帮忙解决问题先

楼主(2010-08-11):
GCC中如何在指定地址加上指令,实现软复位

比如怎么在0x00000400地址放上什么指令,可以实现软复位??

3Q

网友A:
把复位地址压入stack ,再执行返回指令。
ldi   temp,00
push   temp
push   temp
ret

网友B:
这样子复位要注意各寄存器的默认值问题

网友C:
宇宙飞船, 不用那么复杂。
jmp 0 就可以了

网友D:
除了要注意各寄存器的默认值问题外,或许禁止中断也是必要的

有可能的话,最好是使用WDT复位

楼主:
谢谢LS各位帮忙;
请问用C怎么写?
void (*reset)(void)=0x00000000;
假入我现在想把reset();放在从0x00000400处开始的位置???

编译环境是GCC

网友E:
void reset (void)
{
    ((void (*) (void)) 0x0400) ();
}

int main(void)
{
   reset();
}

网友E:
以上程序在WINGCC编译环境下编译通过。

网友F:
我是这样实现的(IAR):
#define                StartApp()                asm ("jmp 0")

网友G:
难道AVR没有软复位指令?

楼主:
我的表述没有让大侠看明白,我再说具体点
我的意思是,reset();这段代码从0x00000400地址开始存放,而不是运行reset跳到0x00000400。。。
你的代码debug后:
+00000400:   FF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401:   FF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402:   FF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403:   FF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404:   FF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405:   FF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00000406:   FFFF        ???                      Data or unknown opcode

没有达到效果;
我想要的是这样的:

+00000400:   940C0000    JMP     0x00000000       Jump

……
+00000500:   940C0000    JMP     0x00000000       Jump
在未用地址填充这些指令,

7# xuyiyi

网友H:
太讨厌了,新手先赚点点数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想问的是如何将StartApp()放在0x00000400地址或者说放在任何指定的未用地址上

网友I:
试试以下这种方法,
把复位函数写成单独的C文件,然后编译成以obj,再用连接定位器,定位在指定的物理地址。

网友J:
同意5楼,最好用硬复位。

ATMEL网站上有个关于复位的手册,可以去学学。

网友K:
回复 网友F:
我想问的是如何将StartApp()放在0x00000400地址或者说放在任何指定的未用地址上
引用 楼主:

把函数StartApp()写成单独的C文件,然后编译时在下列菜单里,用连接器重定位,定位指向你希望的物理地址0x00000400。

楼主:
这样设置对嘛????

debug结果:reset.c
int main(void)
{
while(1);
}
reset0.c
void (*reset)(void)=0x00000000;

还是不行

16# 123jj

网友E:
请重点看一下,芯艺 的《AVR单片机GCC程序设计》,第
  2.6 avr-gcc 段(section)与再定位(relocation)  中描绘和实例。

楼主:
谢谢大侠的资料
看了,比较愚钝,没弄明白
void reset(void) __attribute__ ((naked)) __attribute__ ((section ("0x0400")));
void reset(void)
{
     asm("JMP 0x0000");
}

int main(void)
{
while(1);
}

这样写,debug看,0x0400地址还是什么都没有。

.ORG $0400
……
这样用汇编写,查看0x0400地址就有代码

请大侠明示。。。

18# xuyiyi

网友K:
示范程序:

#include <avr/io.h>

void StartApp(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mysection")));
void StartApp(void)
{
DDRA=0xff;
PORTA=0x55;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0x100;i++)
    {
      StartApp();
    }
  while(1);
}

网友K:
反汇编结果

网友K:
LZ
大仙儿没空,不知俺小三的回贴你是否满意

楼主:
很感谢大侠的耐心指导,俺实验了一下,大侠的方法可行。
请大侠再帮忙看看:我想在程序的未用地址,插入几条JMP  0x0000指令,实现程序跑飞了,运行到这条指令时能够软复位,下面的写法可以嘛(StartApp不用再main函数里写吧?).
另外:如要在0x0200,0x0300,……多个地址插入,是不是要写多个类似的StartApp()啊?刚才试了一下,把.mysection指定多个地址,不行。
#include <avr/io.h>
void StartApp(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mysection")));
void StartApp(void)
{
      asm("NOP");
      asm("JMP 0x0000");
}
int main(void)
{
  init();//初始化
  while(1)//主循环
  {
         //主体
  }
}

再请教一下,JMP  0x0000能否实现软复位,这样做AVR的各个寄存器的值能否和上电复位的值一样??

23# 123jj

网友K:
分别设为
void StartApp1(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mysection1")));
void StartApp1(void)
{       ......
}

void StartApp2(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mysection2")));
void StartApp2(void)
{       ......
}

void StartApp3(void) __attribute__ ((section (".mysection3")));
void StartApp3(void)
{       ......
}

然后依次重定义 .mysection1 为 0x0200,   .mysection2 为 0x0300,   .mysection3 为 0x0400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谢

网友K:
关于 JMP  0x0000能否实现软复位,这样做AVR的各个寄存器的值能否和上电复位的值一样??

玩玩可以,正式场合尽量不要用,否则容易产生模拟复位不到位,AVR的各个寄存器的值很难凑到和上电复位的值一致,正式场合如想复位,建议使用看门狗复位。

楼主:
大侠别嫌我笨,啰嗦啊
第一次做东东,不放心,我是用了自带的看门狗的,怕意外中断被关想再加一点防御措施

我在main函数开始的init()初始化函数里对要用到的寄存器初始化一下,这样,JMP  0x0000,以后再执行到mian是不是就可以了。

或者我这样改:把asm("JMP 0x0000")改成,
sei();
wdt_enable(WDTO_15MS);//启动看门狗
while(1);//
大侠觉得这样可行吗?
27# 123jj

网友E:
我在main函数开始的init()初始化函数里对要用到的寄存器初始化一下,这样,JMP  0x0000,以后再执行到mian是不是就可以了。

------------------------------------------------------------------------------------------------------------------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就怕经验不足,有所遗漏,如中断标志未清除干净,造成程序运行出错,因此,为求保险,尽量不要用。

你的 启动看门狗 之复位方法,是可行的,只是,为求保险可靠,尽量关闭中断!
即 sei();  改成   cli();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耐心指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