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65使用问题!急

楼主(2010-08-11):
按照BQ24765VEM文档的原理图做了一个3串充电器,充电电流2A,充电电压12.6V,输入电流3A。现在发现充电电流大于0.5A就没有输出,降低充电电流也不行,需要把电池拔下来再插上去才有电流输出。已经做过测试,电池没有问题。PCB板跟TI方案不同的地方就是没有把模拟地数字地分开,因为我做的是双面板,不好布线,但AGND PGND是通过PWRD连接的。请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
下午做了一下实验,将储能电感换小可以改善,现在把12V/350mA的直流风扇插上后可以启动充电,但电池插上还是不行。还是需要先写寄存器再插电池才能正常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