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装订问题

楼主(2010-08-11):
我用AVRmeg16单片机编了个有延期时间的程序,但是这个时间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可调,这就要求有个时间装定设备(不可以用电脑),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最好可以说的详细些。

楼主:
版主帮忙看下,新手没有经验。

网友A:
就是要一个直接用单片机调节时间的延时设备么?可以让单片机带数字键盘输入,也可以用+ -键选择,还可以用电位器来做旋钮调节。

网友B:
加入个输入设备即可
比如键盘...

网友C(2010-09-14):
电位器最简单.AD转换成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