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jtag接口设计的问题。。。

楼主:
很久以前学过一段时间stm,问过这个问题。
今天,比较闲,想到这个问题还是很迷惑。
本来准备按照stm那个硬件入门来画那个jtag调试口的。
可是,看了一下st的官方开发板,发现官方开发板jtag调试口也是和硬件入门上的不一样。
更奇怪的是买的开发板上的jtag设计也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哪里有详细资料细说各种设计的侧重点??
貌似不管哪种设计应该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A(2010-08-11):
既然电路图都有了,你还看不出差别? 看不懂电路图?

楼主:
硬件入门上有讲stm32是内部有带上拉电阻的,所以可以不用加外部上拉电阻。
可是,开发板上还是加了上拉电阻,为什么,为了可靠吗?

RTCK,DBGRQ,DBGACK这几个引脚在用jtag调试时是用不到的,那应该怎么处理?上拉,下拉,悬空?

楼主:
RTCK好像一般情况下都是下拉的,为什么会留一个上拉的电阻的位置?

网友A:
STM32内部有带上拉电阻,为什么开发板上还是加了上拉电阻? 我认为有2点解释:

1)做开发板的人没看硬件入门手册,凭经验设计的开发板。
2)做开发板的人认为内部上拉不够强(40K左右),不利于抗干扰,所以又额外加了上拉电阻。

我比较倾向于第2种解释。

关于RTCK、DBGRQ、DBGACK,你贴出的几份图不都是有下拉电阻吗?为什么还要问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
买的开发板是DBGRO悬空,或者DBGACK接到5v。
我在怀疑是不是开发板的图画错了?
谢谢香水城的耐心指导!

网友A:
买的开发板是DBGRO悬空,或者DBGACK接到5v。
我在怀疑是不是开发板的图画错了?
谢谢香水城的耐心指导!
引用 楼主:

买的什么开发板,非典设计,你还是问问原设计者吧。

楼主:
恩。谢谢!
我去他们论坛问问。

网友B:
上拉电阻不要可勉强用,
下拉电阻不要的话,我试过是不能连接的。。。
-----一点个人的小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