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测试方法,求助!

楼主(2010-08-11):
我想测试led的色彩、波长、强度,知道有个像IC的器件可以测试出,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器件,有高手可以指点吗?谢谢先!

楼主:
我再顶一哈,不要沉了。

网友A:
没有这样的器件,你的需求是改装后的分光光度计。至少需要一个光栅

网友B(2012-04-16):
LED电性参数测试仪Q2

网友:
积分球可以测试的呀

网友C:
做灯的公司都可以测这个。

网友D:
帮你顶一下

网友D:
从9楼到13楼  我不是故意的    电脑卡了  连点了几下“发表回复”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E:
楼主,你贴的那个元件我有见过,也曾找过这个IC的资料,一起探讨请联系QQ120288929

网友F:
TCS230好像只可测色彩和亮度

网友G(2012-06-04):
8# wenwen2012 被你的签名感动:)

网友H(2014-07-24):
可见光照度传感器,其实就是将光二极体以及电流放大器整合在单一晶片上的元件。元件集成了光接收双敏感元,微信号CMOS放大器、高精度电压源和修正电路,也就是把以前在电路板上作的电路全集成到一颗小小的IC里了。输出形式是随著照度的比例增加电流量,可以利用对数放大器的对数输出形式,甚至,可整合类比数位转换器(ADC),直接将数位讯号输出。

网友I:
有个IC叫TCS3200,我有,可以测量光的颜色和相对强度,输出为频率。
4色,8*8=64个感光单元,当然到最后每个颜色是并联的。
但是,不能精确测量光谱,只能粗略测试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