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mp3音频信号怎么采集出来?

楼主(2010-08-11):
请教各位,我目的是想把mp3输出的模拟信号采集出来,然后送入AD芯片,如何实现?
耳机线上的信号是电流还是电压信号?需不需要放大?电压信号还好说,电流信号呢?是不是还要加个负载电阻之类的?请大虾不吝赐教啊!

网友A:
如果直接从耳机插座取信号需要加一个负载,两个声道各一,数十欧姆即可,这是因为音频功放需要阻抗匹配。不过MP3本身就是数字信号,干嘛还要DA后再AD呢?而且普通AD可是应付不了音频的,直接在文件上处理不就可以了么?必要时,可用软件转换一下MP3文件的格式。

网友B:
将MP3转成wav格式。里面有你要的东西。

楼主:
我目的是想得到一个音频信号源,一开始想用mic采集,但是做实验的时候不方便,因为要一直对着mic发声,所以想省事一点,直接拿个MP3播好了……

网友A:
楼主要是做音频AD电路实验的话,就按俺前帖中说的方法去做就是,注意要通过电容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