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75(UC3895)可不可以调节占空比?

楼主(2010-08-11):
UC3875(UC3895)可不可以调节占空比?
让outa和outb互补,outc和outd互补,能么?请教.

网友A:
不行,不过OUTA和OUTC、OUTB和OUTD可以!
!

网友B:
哥们,我问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电路不加反馈输出正常,而我加上反馈后,我的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是用tl431和光偶反馈的.15V输出.其中eaout输出小于1,本来eaout输出要在4.8V左右的,ea+:3V,ea-:2.7V,补偿网络是150K和0.1u串联.为什么反而片子工作不正常了呢?电路是移相全桥控制.本来是正负电源输出的.我想稳两路,有没有更好的反馈方案.

网友C:
具体描述以下怎个不能正常工作,我试试看.
还有不加反馈和加反馈,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

网友D:
如果你是用TL431和光耦反馈的,那么补偿网络在TL431处已经有了吧,我觉得UC3875的误差放大器接成跟随器就行了.
你最好描述一下具体的现象.
移相全桥电路从拓扑上说依然属于BUCK电路,想稳两路输出的话可以考虑耦合电感和磁放大器线路.

网友E:
我参照的是刘胜利老师的电路图.
在<<现代高频开关电源实用技术>>上的软开关1000W 15V/30A,-15V/30A输出,他老人家就是用的光偶加TL431做的反馈,而且是两路的,TL431加了补偿网络,可是在UC3875的EAOUT与EA-之间也加了RC串联,补偿网络,咱是COPY他的电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老人家是一时疏忽给弄错了

网友F: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能再讲清楚一点么?
谢谢了.
如果要调占空比,怎么实现呢?

网友G:
就是,把OUTA和OUTC、OUTB和OUTD各接成互补!

网友H:
还是不很明白
正常情况下,OUTA,B,C,D如下:

现在我想要如下波形,能用UC3875得到么?

网友I:
假如大家的占空比都要变,那不行!
!

网友J:
只是A,C占空比小,B,D占空比大,真的实现不了么?
A,C占空比相同,B,D占空比相同,能实现么?
那有没有别的芯片既能实现移相,又能调占空比?

网友K:
看;
第一个问号,不行!
第二个问号,两个延时电阻一样的时候,他就是这种状态.
第三个问号,我暂时没有看到!不过可以外加电路试试!

网友L:
请问各位高手,我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我的uc3875输出高电平怎么是15V,但是我看芯片资料输出是5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M:
你用什么仿真UC3875?有仿真模型?有的话麻烦你发给我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