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如何改变方向

楼主(2010-08-11):
最近做了个智能小车,但不能改变方向,如何改变方向啊

网友A:
可用电磁铁(小型车)或电机(较大型的车辆)驱动转向架实现,转向架就是让前轮组可以发生左右偏移的装置,在网上搜“遥控车模”,转向架有大量成品卖的。

网友B:
用脚踹。

(因为你的问题提供的信息太少,所以只能给你上述建议)

网友C:
上Google找舵机

网友D:
是有了硬件软件不灵还是有了软件硬件不灵还是软硬件都不具备
如果是最后一条 那就只能寄希望于发生地质灾害了 这样小车不但能改变方向 还能翻身哩

网友E:
我也在做,为了参加比赛。不知道你那个车是四驱的还是两驱的。四驱的是通过改变左右两个轮子的速度(通过PWM调速)改变方向,如果是两驱的就很简单了,直接给电机高电平车轮就转,当然在程序里面还要定义两个端口控制小车往哪边转,两驱的前后轮是分开驱动的。。不懂的可以加好友一起讨论。。QQ:591652256

网友F:
用红外检测

网友G:
晕!不能转向? 那是不是不能在智能小车这个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