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4编译器RAM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在这里,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我在用12C5A60S2做项目,用的是KEIL4编译器。
12C5A60S2  有 1280 SRAM 和 60K的FLASH,,我在编译的时候,当我所用的RAM大于128时,软件会报错,从而无法进行编译。

那12C那1280SRAM应该如何在KEIL4编译上使用呢?

用XDATA吗?

但我在配置里memory model 选中large时,,能通过编译,,但好像程序运行得不正常(好像跳飞了),,,这又是什么回事呢?

各高手们给予指点!!  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xdata一般需要在启动时设一下一个使能位才能用的,你看一下手册……

网友B:
显示声明变量
char xdata xx;
int  pdata yy;
long data zz;
...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在哪里看到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

请指点一二.....

网友D:
查看手册上关于 外部存储器 或 扩展存储器 的描述

网友E(2022-03-31):
引用 网友B:
显示声明变量
char xdata xx;
int  pdata yy;

我试了一下,把一些数据加上Xdata前缀,编译和程序运行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是为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