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48降到5V

楼主(2010-08-12):
朋友们:
如何用最小的成本,从48V电动车电瓶电压(直流),降到5V直流?
本来想用LM2576,结果不支持这么高的输入电压。
查资料用LM2576HV(高输入电压型号),淘了几片便宜点的,接上后冒烟了。估计买到假货了。用真的LM2576价格都在15元以上。
求各位支招便宜的解决方案!

网友A:
电阻分压。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用LM317+辅助电路。

网友C:
去mos管外置的开关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317输入输出压差最大40V,标准电路看来够玄!
请问辅助电路应该怎样搭建?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48V通过一个2W的电阻降压,电阻的另一端接7805就行了。电阻的阻值要根据实际电路选择。

网友B:
抬高LM317的地电平

网友E:
最好还是采用开关电源,电路可以参考AC-DC类开关电源的结构,用分立元件即可实现,就是变压器要定制一下,功率不大的话,几块钱成本就可以了。

网友F:
看了一下,LM2576是3A Step-Down Voltage Regulator 。LZ需要这么大的电流,还是找类似的开关降压器件,可以考虑用开关降压控制器+MOS管,比如LM3409HV,这样成本会低点。

网友F:
LM3409HV最高支持到75V,应付电动车电瓶电压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LM3409HV多少银子?!

网友B:
LM3409HV好像好外置MOS管啊,如果这样成本可就不低了。

网友G:
多大功率??

网友H:
L4978芯片,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H:
DC-DC芯片L4978输入最大电压55V

网友H:
外围电路也很简单,一只电感及电容,几只电阻即可OK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抬高地电平。请再指点一步!

楼主:
负载电流几百mA左右,lm2576不是输出功率不够,是输入电压达不到!

网友I:
高手真多啊^_^

网友J:
三极管调整

网友K:
如果电流不大的话,用三极管做一个射极输出器就可以了。

网友L:
支持楼上的,采用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来做,比较可靠

网友M:
34063等通用器件+外置MOS应该是最低成本的选择了
线性要做几百mA的话不现实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何抬高地电平。请再指点一步!
引用 楼主:

http://www.pcbres.com/download/datasheet/20071111528.html

lm317的输入电压范围一般应该是指的输入输出的差值。
LM317的电压调整端一般通过输出和地间的电阻分压得到,抬高输出端降低其输入输出压差,在输出端再接一个LM7805即可得到你要的5V电源。

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了,这个方案只能用在电流不大的应用中,一般以几十个MA为上限,否则建议你使用DCDC 。

另:MC34063的输入电压范围也是40V,所以直接用也是不行的。

网友N:
你是要线性调压还是非线性的?线性的话,成本最低的就是5V的稳压管了。你可以查一查,估计7805可以

网友H:
我晕死,7805输入要是48V,估计得爆掉。。。。

建议你用DC-DC芯片,L4978,你去查询一下资料,外围电路很简单

不行的话,我把链接电路也给你发过去,qq181517177,

成本也就几块钱一片,6--8远

网友O:
线性的话楼主可以看看TL783,而且如果从电瓶48取电的话,实际48V的电瓶在充满后都要50多伏了,找不到资料和我联系^_^

网友P:
48V-5V=43V,楼主说电源几百MA,按0.5A算,用线性的话,在线性元件上的耗散功率太大了!散热片得装得很大.
开关型的比较合适,效率又高!

网友Q:
先用功率三极管或MOS管调整到12V,再做稳压处理。

网友Q:
电阻分压也是可以的,但电流不能太大。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PWM来做

网友H:
建议你用DC-DC芯片,L4978,你去查询一下资料,外围电路很简单

不行的话,我把链接电路也给你发过去,qq181517177,

成本也就几块钱一片,6--8元

网友R:
48转5v的电路应该是很成熟的线路, 交换机、POE……  这些网上应该都有相关的介绍, 多去powerint、micrel……  这些电源网站转转

网友O:
其实很多电动车里的都是先串电阻,经过24v稳压,然后后面再经过12v这样一步一步下来的...

网友S:
画个图出来看看啊

网友T:
有直流电压转化模块买的,48V/5V,5V输出端加LC滤波。20W以下大约20元

网友U:
用DC-DC模块

网友V(2012-05-15):
代理销售国半LED路灯驱动 LM3409HVMY  单价8.2RMB      LM3404HVMR  单价7.5RMB  电话:18676379750   QQ:496536327

网友W:
48V通信电源浮充状态下实际是54V,单芯片做耐压最少要60V。不知道手机的5v1A充电器的方案能不能改下参数用到这里,那个够便宜。

网友X:
可以考虑用TI的TPS54060,也可以自己选一颗PWM芯片加一个MosFET,构成一个DC-DC电路.

网友Y:
一块电动车的成品转换器 也就10几块钱,12v,电流都6A了。再用7805转成5v。

网友Z:
有人说了,用三极管和稳压二极管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