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TIM2输入捕获问题

楼主(2010-08-12):
因为不需要一直捕获,所以在每次需要测量时进行初始化,然后TIM2ENABLE,测量结束后TIM2DISABLE。测量时发现,程序运行后首次测量很准确,但是第二次测量时发现捕获的前两个数值不对,从第三个数才开始准确,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事实上TIM2我开了2.3两个通道,通道2触发计数器清零。我在测量之前的TIM2ENABLE处打断点确定CNT为0,然后测量时发现CCR3的值还是对的,CCR2的值前两个就大了近10倍,然后第三个值又神奇的准确了,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你要测量什么?什么原理?

网友B:
楼主这样做的用途?

楼主:
要测两路周期相同,但有一定偏差脉冲的周期和偏差,把这两股脉冲引到TIM2的2.3通道,设置通道2清零CNT,CCR2算周期,CCR3算时差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CCR2每次错的数据都一样,具体数字不记得,大概是5万多,每次都一模一样,好像实际测量出来的一样

网友A:
要测两路周期相同,但有一定偏差脉冲的周期和偏差,把这两股脉冲引到TIM2的2.3通道,设置通道2清零CNT,CCR2算周期,CCR3算时差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你的具体配置吗?

楼主:
测量之前的初始化:
void InitTIM2(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时基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F;//作为TIMx 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计数器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 TIM2 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PrescalerConfig(TIM2,2211,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TIM2以0.1ms为单位计时

  /*TIM2 Channel2设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模式:输入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通道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捕获下降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管脚与寄存器分配:IC1->TI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预分频器:每捕获一个边沿执行一次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4;//滤波器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2 Channel3设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通道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2 Channel4设置*/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通道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时钟设置*/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 TIM_TS_TI2FP2);//选择时钟触发源(TIM2_CH2)

  TIM_SelectSlaveMode(TIM2, TIM_SlaveMode_Reset);//触发方式:触发信号的上升沿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及触发寄存器的更新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TIM_ITConfig(TIM2, /* TIM_IT_CC2 | */ TIM_IT_CC3 , ENABLE);//打开中断

  /*使能TIM2*/
  TIM_Cmd(TIM2, ENABLE);
}

然后在测量结束后调TIM_Cmd(TIM2, DISABLE);

等下次测量开始时再重新初始化

网友C:
不需要测量之前初始化. 上电初始化就够了.
设定 CC2 捕捉到后, 自动清零 CNT, 重新开始计数.
看:    TIM_SelectSlaveMode(TIM2,TIM_SlaveMode_Reset);

而 CC3 就普通的捕捉就是了.

楼主:
CC2捕捉的那句TIM_SelectSlaveMode(TIM2,TIM_SlaveMode_Reset);我程序里已经设置了,CC3的捕捉方式我没有专门的设置语句,是不是就是普通捕捉了呢?我上面程序里的设置具体需要怎么改呢?
另外如果我只是上电初始化的话,怎样保证平时非测量状态时即使管脚上有信号也不会进入中断呢?只在测量之前打开中断,TIM_ITConfig(TIM2,TIM_IT_CC3 , ENABLE);测量结束时关闭中断行吗?

网友A:
1)至少你要设置CC3捕获的边沿。

2)测量之前打开中断,测量结束时关闭中断。

楼主:
您看,我的程序TIM_ICInit在通道2时有“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Falling;//捕获下降沿 ”,在通道3时只改了“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是不是就等于把通道3也设为捕获下降沿了呢?
也就是说只要把初始化改到上电处,测量只改中断就行了吧,我回来试试!

楼主:
还得问一下,我是一批做得三块板子,一块放在手边调,一块装到实际用到的电控柜里(有强电),还有一块刚焊不久给项目其他人员用。现在只有装到电控柜里的板子有上述第二次之后测量捕获不准的现象,而且错误测量数值还每次都一样。另外两块板子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是板子环境造成的,有办法避免吗?现在电控柜暂时不在手边,我担心如果是环境原因,即使把初始化放到上电处也不管用啊!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还得问一下,我是一批做得三块板子,一块放在手边调,一块装到实际用到的电控柜里(有强电),还有一块刚焊不久给项目其他人员用。现在只有装到电控柜里的板子有上述第二次之后测量捕获不准的现象,而且错误测量数值还每次都一样。另外两块板子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是板子环境造成的,有办法避免吗?现在电控柜暂时不在手边,我担心如果是环境原因,即使把初始化放到上电处也不管用啊!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
引用 楼主:

1)板子的环境是什么?不要说是电控柜而已,我指的是电磁环境。
2)出现你说的错误现象时,还有什么其它问题?
3)你的系统中有什么硬件和软件方面的抗干扰措施?

楼主:
1)电控柜里有220强电和接触器,其它没什么强干扰;
2)TIM2的CCR2在程序运行后首次测量很准确,但是第二次测量时发现捕获的前两个数值不对,从第三个数才开始准确,并且每次错误数值都一样,同时程序其它功能正常;
3)没有特殊抗干扰措施,板子是放在塑料盒子里,强弱电光耦隔离,没啦;
4)鉴于错误测量值不是随机数,所以我也不确定是干扰问题

网友A:
16楼的第4点很重要,如果错误测量值不是随机数,应该还是与程序和程序的环境相关,你需要在这种环境下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错误。

楼主:
所谓程序环境是指什么呢?我的三块板子烧的程序是一样的,怎么就那块板子不对呢?不过我会把定时器的初始化改到上电处再试试。会管用吗?
一般研发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吗?大概都从什么方向找毛病呢?

网友A:
程序环境是指所有影响这个程序运行的东西,例如:供电、外设、操作等等。

楼主:
又出现新问题:程序通过使能/禁止通道三中断实现是否测量,现在在两次测量之间如果出现测量信号,虽然当时没有显示,但是在下次测量开始后,测量数据会比测量信号多出一个,其数值是再次使能中断前CCR寄存器的值,请问这种情况这么处理?

楼主:
那还是要用TIM_Cmd(TIM2, DISABLE)来禁止捕获是吗?

楼主(2010-09-25):
刚刚出差回来,对我遇到的这个问题总结一下:
我想我这个问题特殊地方,就是不要求定时器连续测量,而是收到触发信号之后开始测量,没有触发信号停止测量。这样一来定时器就不能简单只在初始化配置一下就完了,否则上电后第一次测量没问题,后面的测量头几个数值可能就会出问题。
一开始我是在收到触发信号之后配置定时器,TIM ENABLE,然后结束测量时TIM DISABLE,下次测量时再重新配置再TIM ENABLE。这样一开始在我调程序的板子上使用没啥问题,但是在那块装到控制柜的板子上发现二次测量时第一个值总是错成一个固定值(就是我开贴时提出的问题)。后来听取楼下人的意见,改在上电初始化是配置定时器,测量时只允许中断,结束时中断禁止。这样二次测量时虽然不在出现固定错误值,但是有时会出现测量比实际多出一个值(这个是我在第一页末提的问题)。现在我的解决办法是在每次测量结束和下次测量开始分别用TIM_GetCapture1/2/3/4读取定时器的各个捕获值,再用TIM_ClearFlag清除CC2/CC3待处理标志位,目前即使是控制柜里的板子也还没出现过问题。这样做肯定是有多余的地方,只是我不确定是哪块,所以保险起见就都加上了。
我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希望对其他有类似需求的朋友有帮助,也希望版主能有更权威的解释和处理方案。
——菜鸟敬上:loveliness:

网友A:
不知道你实现的详情,请楼主做一个小项目,能够反映你说的问题,我这里测试之后,可以给你一个更权威的解释和处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