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源如图中限流电阻参数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08-12):
  如上图中 问号处, 限流电阻 的取值 都根据哪些方面 计算出来的?多谢指导,谢谢,。。。

网友A:
菜鳥問個問題,你IC  3腳是幹什麼的?還有就是這個是什麽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FA5304,  3脚是ic的 电流反馈端。

网友A:
回复 楼主:
   既然是反饋端,那也就是說,該電阻其實就是取樣電壓點嘛,電阻上的電壓,直接關係到反饋電流。算下流過該電阻的電流,以及3腳反饋電流的要求,就明白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不再考慮下。

网友B:
其实同想问,开关电源好复杂,总搞不懂那些参数有什么作用,也不知道电感电容的参数能不能适当变化一下,好纠结

网友C:
电流反馈端,过流保护

网友D:
要知道该电阻应该用多大,首先需要搞清楚此类芯片工作原理。
此类芯片用于单端反激电路,工作时在一个开关周期内功率管电流是近似线性上升的。当开关管电流达一定值时,芯片3脚电压将使芯片控制开关管关断。换言之,该脚动作电压和该电流取样电阻决定了开关管中电流峰值。
因此该电流取样电阻的数值是由你设计的开关管峰值电流以及芯片3脚动作电压(可从datasheet中查到)决定。

网友A:
樓上能不能解釋下,DATASHEET是什麽東西,新來的,很多東西都不清楚,很多地方都能看到這個名字,一直不知道是什麽。:$

网友E:
DATASHEET    元件件特性,使用手册。

网友D:
8楼:
datasheet,顾名思义,是数据页,即器件或芯片数据资料。一般器件或芯片的datasheet在其生产厂家网站上可以下载,或到某些专业网站如www.datasheetcatalog.com下载。

网友F(2020-09-09):
我认为同3843,2843等计算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