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AD小技巧,你用了吗?

楼主(2010-08-12):
AD有很多简单的小功能,在画板时可以提高效率。大家肯定也有自己的“拿手绝活”。
我自己分享几个吧:

1. 交叉选择功能:
    先要开启这个功能,在TOOL菜单中。
    然后,在原理图中选择一个或部分元件,PCB中也可以相应选中,键入TOL就能将它们罗列在一起,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这在开局阶段十分有效。

2. 自定义快捷键:
    如果你布线还是要从工具栏上选或者执行菜单,那么你的效率就太低下了,别看是个小功能,将很多常用功能定义成快捷键就可以提升很高的效率。比如,我把布线定义为键盘上的“"”,回车的左边,为什么?想一下就明白了。
    你如何选择一排平行的总线?按住SHIFT一条条选?太慢啦!用ESL吧,由于这也是常用功能,所以被我定义成“/”。
    由于自定义了快捷键和记住了常用的组合键,加上自动隐藏面板,所以平时布线时,工作区是最大化的,只有上面的菜单和下面的状态栏。有什么好处?这样可以最宽的视野,减少ZOOM和PAN的操作次数。同时,心理上也觉得很爽,如果工作区只有一小块,时间长了会得幽闭症的。
    记住,选择各种常用操作时,尽量少用鼠标,多用键盘。

3. 元件位号的auto position功能:
    在画板时,我是将全部标号HIDE掉的。因为元件位置相对标号来说更重要。配合我的第一条方法,布线时根本不要关注元件的标号。
    布完后,铺铜也铺好了,泪滴也加了,DRC也过了,这个时候再显示标号,用PCB INSPECTOR面板可以选择所有的标号,再让它们乖乖地全部居于正上方,角度为0。再全面地看一下,自己手动移一下不合理的。
    或者,批量选择一批同时修改。比手动一个个放快多了,而且整齐。

楼主(2013-08-19):
当年这么热心的分享,居然600次点击,却没有一个人回复,连打酱油的没有。
码字也要时间的,我 哭 了……

网友A:
哈哈 打个酱油

网友B:
打个酱油

网友C:
支持一下,经验很好,谢谢~!

网友D:
3年后楼主重现人间,我去。,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关注和回复。
前阵子翻了下自己的老贴,无意之间看到这个,一条回复都没有,顿时一种悲凉由心而生。
于是乎,有感而发了一条,嘻嘻。

网友E:
经验分享 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关注和回复。
前阵子翻了下自己的老贴,无意之间看到这个,一条回复都没有,顿时一种悲凉由 ...

楼主 自定义快捷键是怎么操作的呀 找了半天没发现可以设置的地方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自定义快捷键是怎么操作的呀 找了半天没发现可以设置的地方 谢谢赐教! ...

打开原理图或者PCB文件后,ALT+X键,菜单出来后按C键。
左边栏选相应的菜单命令,右边出现具体操作,然后双击你想定义的操作就可以分配快捷键了。
如果还不会,就怪你学校里英语课没有认真听讲,踊跃举手发言啦~

网友G:
比如,我把布线定义为键盘上的“"”,回车的左边,为什么?想一下就明白了

那个,恕我愚钝,我没想明白。。。

网友H:
画封装的时候画线  点两下G 调整栅格 可以吸附 。或者鼠标点中目标 点M 设置XY移动  很方便。不用再查半天栅格。SHIFT+E是 栅格捕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恕我愚钝,我没想明白。。。

鼠标画线的时候,左键点一下,决定一个拐点。
但鼠标点多了,对手指不好的。所以,多用回车键,回车键与左键功能相当。
把最常用的布线命令与回车键放在一起,实现效率最大化。

虽然我不是左撇子,但左手负责鼠标,右手负责键盘,自己觉得非常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画封装的时候画线  点两下G 调整栅格 可以吸附 。或者鼠标点中目标 点M 设置XY移动  很方便。不用再查半天 ...

嗯嗯,谢谢分享。
由于移动选择的目标,也是常用命令,M+S,也被我自定义成“:”,也是靠近回车键哦。

网友I:
很不错的帖子啊

网友J:
确实有用,互相交流哈

网友K:
楼主,这是你说的小技巧么?看上去没什么的啊,感觉很常用的。能不能说点不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是你说的小技巧么?看上去没什么的啊,感觉很常用的。能不能说点不常用的? ...

呵呵,不常用的,你就不必知道了,因为不常用的技巧不会影响效率。
那我再考考大家,你知道 CTRL+R 是什么功能吗?不许去看帮助,或者百度。

网友L:
第三个比较好了  谢谢

网友M:
看这个帖子的时候,楼主都老了两岁了?

网友N:
请教帖主,AD在一个工程下有原理图1,2,3。要将1,2生成PCB1;3生成PCB2.怎样操作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常用的,你就不必知道了,因为不常用的技巧不会影响效率。
那我再考考大家,你知道 CTRL+R 是什 ...

呵呵抱歉,我理解错了楼主的用意,是我没看好标题,我以为是直接给快捷键的具体用法,呵呵。

网友O:
打个酱油。。。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这个帖子的时候,楼主都老了两岁了?

请用“长大”二字代替“老”字。
到了这把年纪,对“老”字比较敏感了。

呵呵,其实生理年龄没有办法改变,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精神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帖主,AD在一个工程下有原理图1,2,3。要将1,2生成PCB1;3生成PCB2.怎样操作来 ...

这个问题,在你开的帖子里有回答哦。
一个PCB,一个项目(PROJECT),多个工程可以放在一个工作空间(Workspace)里。这样管理起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抱歉,我理解错了楼主的用意,是我没看好标题,我以为是直接给快捷键的具体用法,呵呵。 ...

快捷键其实算不得什么技巧,但希望大家都尽量多用快捷键。
AD在快捷键方面做得非常人性化,当你执行了一个操作后,按下F1,会列出这个操作下的所有快捷键,仔细看一下的话,会很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