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滤波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通过AD采样采集一个直流电压信号,可这个直流信号里有交流信号,怎样将这交流信号虑掉,不管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交流信号都虑掉,这样才能保证采样的精度。有哪位高手给个方案指点一下?有电路更好,谢先!!!

网友A:
本人觉得可以在AD输入端与地之间并接两个电容,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要是不行两个电容之间再串一个电感

网友B:
很低频的有源低通滤波器

网友C:
既然已经ad转换了,可以在ad前把高频信号滤掉,ad后用数字(软件)滤波处理低频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