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3X系列DSP对字节操作问题?

楼主(2010-08-12):
我使用的dsp是ZSP公司的ZSP系列。只能对16bit的数据进行操作,这就造成程序从8位51向16bitdsp移植的困难,我查阅相关DSP资料发现TMS320C3X系列DSP程序存储器只能配置为16bit/32bit,但数据存储器却可以配置为8bit/16bit/32bit。我想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兄弟们,是否这个系列的DSP就能进行8位的操作?因为我听ZSP公司的工程师介绍,所有DSP都只能对16bit以上进行操作。

网友A:
即使存储器配置成8位时,核心的操作仍是16位或32位的,这是不可改变的。

楼主:
那楼上兄弟能不能给兄弟解释下,所谓存储器配置成8位,是指外设,还是DSP的ram呢??如果16bit是不可改变的,也就是DSP对ram进行操作永远是16bit的,那么配置成8位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