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测试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8-12):
最近在调试自己做的DM642板子,在测试SDRAM时 ,发现SDRAM写了一部分就写不进去,显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8E20.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eory map.
请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DM642的SDRAM的地址从0x8000 0000开始。
你是多少Mbyte的SDRAM,算算到哪个地址结束?
你的0x8e20是否在SDRAM范围内?

楼主:
谢谢!是两片32M的SDRAM ,这么算0x8e20不在SDRAM范围内,在GEL文件里面是这么限制的:GEL_MapAdd(0x80000000, 0, 0x02000000, 1, 1); /* 32MB SDRAM EMIF-A, CE0*/  0x02000000也就是33M左右的范围,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写到0x8e20

网友B:
0000 0000 – 0003 FFFF范围内是片内RAM;
如果出现这样的多误,可能的原因是: 复位不良,BOOT MODE设置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