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急!!请高手帮忙解析

楼主(2010-08-12):
这是一个红外发射电路,IRDin是另一个控制信号,谁能帮我解析一下(1)CR1(38K)、R2、以及两个反相器U2A、U2B是不是构成了载波电路?(2)为什么要用两个反相器?(3)电阻R2的作用及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电阻(105)?(4)LED4为红外发射管,帮我解析一下两个PNP三极管是怎样叠加两个信号并发射的,最好能具体帮我解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及工作过程,最好白话

网友A:
可以直接用一个与门,把38KHZ载波与IRDin相与后,接到三极管的B极,外加红外发光管驱动就可以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你这里也学点东西 但你能帮我解答一下我的这个电路吗??

网友B:
CR1(38K)、R2、以及两个反相器U2A、U2B构成震荡电路。有且只有当IRDin和载波都为低电平时,LED才会被点亮。相当于是IRDin控制着载波输出。

网友C:
CR1(38K)、R2、以及两个反相器U2A、U2B构成震荡电路
R2较大是因为震荡需求

U2F是传输载波信号,IRDin为控制红外线发射信号,当IRDin为低电平则开启发射,此时38K控制的PNP管的信号发射信号

网友D:
R2用来使反向器从开关状态进入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