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纠结的功放电路,前辈请进!

楼主:
这两张图一个是原理图,一个是仿真图。仿真结果是输出跟随输入(输入信号从100mv到5v)。有几个不懂的地方:
1.三极管没有偏置,电路为什么能正常工作?加了信号以后,三极管的BE压降也很小,几毫伏。
2.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根本就没导通,压降在几毫伏。

楼主(2010-08-12):
这个是仿真波形图

网友A:
正负双电源?乙类?俺模拟不行,说不明白。

楼主:
接一个100欧的负载,输出立马变小。图应该有点问题,但是仿真为什么能通过?

网友B:
输入接地时是什么情况?二极管的作用是使电路上下对称,这是个准互补输出电路。

楼主:
输入接地,输出为0

网友B:
输入0.7V、1.4V等试试。测量关键节点的直流偏压。这个图很奇怪,如果波形是那样的话太理想了

楼主:
板子焊出来不能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的名字叫“巴克森德准功率互补式输出”,,是个很老的电路了,,以前功率管NPN管和PNP管不能做到很好的配对,,所以发明了这个电路,采用两个NPN代替NPN和PNP的互补配对,只用了一个二极管就将电路匹配的很好。模拟了互补电路。。网上有他的资料,,自己可以搜索一下。。

你的仿真没有加反馈,,在真实电路里是不能很好工作的,,非线性失真太严重。

网友C:
也没有加偏置电路,,,这个电路离使用差远了。

仿真不能只看波形,,关键是他的交流特性的分析。

楼主:
9楼
能具体讲一下吗?谢谢你!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有点是,,上下不对称,会有偶次失真在里面。。对听感上会很掏人喜欢。

楼主:
网上基本没有这个资料,你能不能结合这个图给我讲讲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D:
:Q 现在对这些完全不懂了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