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写了保护后,怎样用ST Visual Programmer重新烧录程序

楼主(2010-08-12):
STM8 写了保护后,怎样用ST Visual Programmer重新烧录程序,请各位大虾指点下,不甚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在STVD 状态下,重新烧录时会自动弹出连接失败的提示,并可直接更改options中的读保护为disabled。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已经写保护的芯片,如何通过ST Visual Programmer编程器对其重新烧录程序,在线等,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A:
什么写保护?ROP?UBC?
在STVP下改成ROP OFF,写入OPTION就可以了

楼主:
ROP啊
请问楼上,STVP下怎么改ROP OFF,我没有找到可设置参数的地方啊

网友B:
你别的芯片怎么办,这个基本一样。

这个所谓的写保护应该指的是代码对FLASH的写操作,对于编程器来说,那是不可抗拒的把,否则岂不是OTP了!!!

网友C:
ROP啊
请问楼上,STVP下怎么改ROP OFF,我没有找到可设置参数的地方啊
引用 楼主:

STVP 对STM8的存储器是分成3页:Program、Data和OPTION BYTE。
在OPTION BYTE那页,可以改为ROP OFF,然后重新烧就行了。

网友D:
顶,,STVP,中间有两个标签::Program、Data和OPTION BYTE,在OPTION BYTE那页

网友E:
写保护后,是不能read的,但是可以直接烧写。重新打开STVP,选择option页面,直接program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