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种关于ADC的采集方案!

楼主(2010-08-12):
各位大虾好!
小弟有个项目需要采集0.5到4.9V的电压信号,频率在5M以上,而且精度要求很高。
我有两个方案,当然5M的ADC是必须的,
而方案一是直接找一个范围可以从0.5到4.9V的ADC芯片,那当然最好了;
方案二是在前端接运放升压变形到ADC采集范围内,但是这样对精度影响很大。
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有没有好一点的ADC(5M以上)和运放(150M以上)推荐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linear有,准确型号我不记得了,可以去www.linear.com.cn找找。

楼主:
没有找到合适的,我需要用4路A/D,价格也不能超过100.

网友B:
5M采样肯定不够的,50M采样还差不多,价格肯定不便宜,你这个肯定要采用高压摆的运放做前端处理了,这个容易找,这个高的采样速度这么大的的数据量怎么取出来处理也是个问题,呵呵

网友C:
我两年前做过250MSPS 12bit的采集,采集后的数据存入DDR SDRAM,不过是单通道的,ADI公司的ADC。
高速的ADC的输入范围通常都不大,所以你需要调理电路。高速运放,ADI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