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做FFT运算时,RAM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12):
用的是MSP430F449单片机,总共只有2KRAM,但只能进行128点的FFT运算。现在想进行更高点数的运算,改怎么办?

网友A:
,

换更大的
要是没有更大的就不好办了,430不能扩展,只能换其它芯片

网友B:
加一个dsp用来运算,就好了

网友C:
应该是芯片选型要解决的问题

网友D:
优化程序和算法, 也是个解决资源紧张的办法

网友E:
它的这个系列最大就2K RAM
可以考虑 C8051F930/920,4K RAM型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了啊
有没有人知道从编译器里的设置来解决?

网友F:
2K ram 做 256 点 fft 足够。关键是你的做法。
1)必须用定点
2)如果是即时采样处理, 采用迭代的离散fourier变换 dtft 会更好, 会分散计算强度,减少 ram 消耗。
3) sin cos 必须放在 rom 里, 同时可以仅使用 半波 的sine wave 以减少 rom. cos 可以通过 sin(i + N/4) 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