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的直流电源为什么测试电压为19.2v?

楼主(2010-08-12):
(无正文)

网友A:
非稳压的电源,空载输出比标称要高,需要加稳压IC,但是标称12V的非稳压直流电源,经过7812后,能稳定提供12V电压时的电流不大。

网友B:
你的直流电源坏了吧。

楼主:
不是坏的,我已经连续测了我家的三个直流电源,6v的450ma,输出空载电压为11v多。还有9v的800am,等等,都是高好几v的。

网友C:
表没电了  或者坏了

网友D:
破电源是这样的,接上负载就降了

网友E:
是啊,你测得是空载电压啊

网友F:
只是整流滤波输出,没有稳压。输出空载电压为次级交流电压的1.414倍。如果输出完全空载,实际电压可能更高,因为滤波电容上记录的是电网电压最高时,次级的峰值电压。

网友G:
又不是稳压电源,很多ADSL猫上带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H:
线性稳压电路的输出与负载的关系比较大,不推荐用。你花20-30块钱买一个12V的开关电源吧。还算是比较划算

网友I:
加个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