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最近做了几套433M的无线收发板,焊好之后调试没问题,过了几天之后再拿来实验,发现有几块接收板解调出来的数字信号与原来是反相的,可是用电烙铁把板子烫一下,再实验,发现又能用了,等冷却后又不稳定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具体是什么

网友B:
传说中的倒pi现象么
倒pi好像是调频中出现的现象.
不过我在调幅中好像也遇到过.
原因是设计滤波器谐振点在调制频率左边,因为电感不稳定飘到了调制频率右边
有种编码能抑制倒pi现象,自己查一下
就是用跳变表示0,不跳变表示1
当然了,最好还是解决参数不稳定问题

网友C:
用曼彻斯特编码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