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奇怪

楼主(2010-08-12):
AVR, pic, PLL, pi, ic
avr 为啥没有PLL呢     PIC都有   真是奇怪

网友A:
PIC也只是18有吧。频率不高的上PLL没意义,而且频率高的也是因为基音晶体频率做不高,才用了PLL来做。

网友B:
这种理解似是而非。

低主频是AVR的优势啊,它是RISC单片机,基本都是单周期指令,即16MHZ时钟,相当于30M以上的效果。具体数值,看下ATMEL的测试报告。

楼主:
但是有了  这样外部的频率可以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情况下  用PLL获得比较高的时钟频率  avr岂不更快  比如mega32  64  128等型号都可以有PLL

楼主:
关键是 avr从低端到高端都是一个频率

楼主:
真的假的

网友C:
近几年出的不少新型号T系列都有P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