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SB键盘问题

楼主(2010-08-12):
请问我要实现把键盘通过USB连到板子以后识别出USB设备,然后能够进行输入
但是应该怎么判断键盘是否有键被按下了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下思路

网友A:
cypress.com有参考设计,找Encore II 系列相关的参考

网友B:
把键盘通过USB连到"板子"以后识别出USB设备??? 不是很明白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