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MSM200是什么?价格大概多少?

楼主(2010-08-12):
(无正文)

网友A:
额 直接网搜

网友B:
贴片自恢复保险丝,上海维安热电公司出品,网站:http://gb.way-on.com,价格嘛,找其办事处或代理商问问咯……

datasheet:

其实,楼主完全可以搜一下,一下子就知道答案了。坐等答案,还是主动寻求答案,哪个选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