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大电流,用多股线好还是扁铜好

楼主(2010-08-12):
输出50A的大电流,80K的开关频率,请问变压器的副边用0.35的漆包线多股好还是用一个等截面积的扁铜?

网友A:
80K了,考虑趋肤效应,应该利兹线好吧。

网友B:
如果不缺money  就liz线了

你提供的那俩选扁铜

网友C:
最好是使用利兹线,没有才选用铜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