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正电源一般不能反接作为负电源使用?

楼主(2010-08-12):
最近接触了一些开关电源,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专门负电压输出的。不是可以用正输出反接使用可以得到负输出吗?怎么还有单独的负输出开关电源?

谢谢

楼主:
麻烦电源专家们给讲讲吧。

网友A:
你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图就知道了。
所谓正输出的开关电源,两个输出端对外壳以及对工频交流输入端的分布电容是不一样的,虽然两个输出端之间一般接有相当大的电解电容。两个输出端的正端对外壳等等的分布电容比较小,而负端对外壳等等地分布电容大得多。
若用两个正输出的开关电源,其输出端串联当做正负输出的电源使用,那么从工频交流线串入的干扰不能短路到地,这对某些应用电路是不允许的。当然,对干扰不敏感,或是要求很低的电路,这样联接也可以工作。
某些开关电源同时有正输出和负输出,三个端子分别是正输出端、地和负输出端,其内部电路一定是正输出端和负输出端接整流管(两组),而“地”输出端与外壳以及工频交流之间存在较大电容。

网友B:
如果是单电源输出就可以考虑直接反接,如果是多组输出呢?呵呵。。。

网友C:
正负只是相对参点O点而已,事实上正负都是一样的。如单组是可以考虑反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多组的,同一个参考点,当然要设计负的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