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助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12):
//蜂鸣器

void bellring()
{
time_bell++;
if(flag_bell==0)                    //低频
{
  if(time_bell==5)
  bell=0;
  if(time_bell==20)
  {
   bell=1;
   time_bell=0;
  }
}
else if(time_bell==5)                     //高频
  bell=0;
   if(time_bell==10)
   {
   bell=1;
   time_bell=0;
   }
}

这样子写的程序可以实现么?我用PROTUES仿真高低频没有变化。。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先看看你用的是不是无源的BUZZER,然后检查程序

楼主:
嗯谢谢,发现程序里少了大括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