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KEIL 中 使用 union 问题

楼主(2010-08-12):
unsigned short   show;

typedef union   unionM_DATA
{
  unsigned short  DATA;
  unsigned short *DATAP;
}M_DATA;

M_DATA    DATA_A;

分时使用如下语句
show=DATA_A.DATA       //这个编译正确   输出OK

show=*DATA_A.DATAP   //这个编译正确  输出 错误

楼主:
typedef union   unionM_DATA
{
  unsigned short  DATA;
  unsigned short *DATAP;
}M_DATA;

发现一个 怪 问题  哪个 语句 写在前面  就哪个 语句  有效

  unsigned short *DATAP;  放在前面 则 指针成员 有 效 .

网友A:
*DATA_A.DATAP 。。。。。。。
不知*,.谁的优先级高?

楼主:
主要 是 放在 FALSH  中

可能 跟 编译器 有  我 原先 设想 的 是  放 指针 的 哪个  结构 体实例  指针的 编译  为 指针  变量的  编译为 变量   在 哪个  CODE  COMPOSER  编译是 可行的  KEIL  下 就 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