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ISP下载

楼主(2010-08-12):
听说有些PIC单片机支持ISP
再网上找了一下,都是ACR,51的多
想问下PIC是否支持ISP?
如果照网上AVR,51的下载线做的话,是否支持PIC

网友A:
PIC要专门的烧写器,51的不行。ISP是在系统编程的缩写,不代表所有单片机实现这个功能的方式都一样。

网友B:
51有51的下载器。
PIC有PIC的下载器。

PIC 下载器简单的有 JDM,但是支持的器件有限,可以初学者针对某个片子随便玩玩。

PIC调试器(兼有下载功能)有PICKIT2,PICKIT3,ICD2

其中PICKIT3会是以后的主流,

PICKIT2比较低价,固件和电路都是公开的,容易DIY,能调试绝大多数PIC16.

ICD2 和PICKIT2,PICKIT3比较没有优势。

网友B:
当然还有ICD3,
MICROCHIP保密的很严格,

ICD3器件也难以购买,难以DIY,

ICD3价格不菲,

当然据说支持多个软件断点,比较好用

网友C:
使用ICD2和ICD3时最少要4根线,分别是MCLR,GND,PGD,PGC

楼主:
有点了解了,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