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083、085带宽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芯片的PDF上写的带宽是10M,而现在出来在500K时,就有明显衰减,有谁有过没,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电路图:

网友A:
我也在实验中出现这种问题,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这是个最基本的正向放大器,为啥就出不来了    放大倍数也调的很低啊   带宽就是达不到啊

网友B:
增益下降到低频增益的0.7倍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C:
仿真的时候都不够吗

网友D:
别只看说明书首页的10M带宽,下面有幅频图,
对照下你的输入输出。

楼主:
下降到0.7倍的频率差不多500K

网友E:
输入信号多大?单纯讨论带宽没意义,增益同样得考虑

网友B:
下降到0.7倍的频率差不多500K
引用 楼主:

看你增益多少,10MHz的带宽是0dB带宽。你增益越大带宽越小,增益带宽积不变

网友F:
10MHz的带宽是单位增益带宽,放大10倍,按比例粗略估算,带宽是1MHz,对1MHz信号这时已经衰减了3dB。

网友G:
楼主没有搞清楚两个“带宽”指的是什么东西。
对放大器,一般用-3db带宽,即增益下降到低频时0.707倍的频率。“-3db带宽”往往简称“带宽”。
对运放,一般用单位增益带宽,即低频增益为1时(跟随器)增益下降到0.707的频率,也经常简称“带宽”,但跟随器增益下降到0.707,显然比有一定放大倍数的放大器增益下降到0.707倍的频率高得多,两个频率之比恰为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网友H(2012-07-23):
就是这问题

网友I:
照13楼所说,应该在1MHz时衰减,现在为什么在500K就开始衰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