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1RBT6和STM32F103RBT6 通用吗

楼主(2010-08-12):
我现在用的是STM32F101RBT6    购买的时候别人都推荐让买STM32F103RBT6

我想知道买回来STM32F103RBT6 焊接上不改程序可以直接应吗

还有STM32F103RBT6 USB可以直接连接电脑进行ISP吗

网友A:
1)STM32F101RBT6上的程序可以在STM32F103RBT6上运行,但反过来可能又问题,因为STM32F103RBT6至少比STM32F101RBT6的工作主频高,还多了USB等外设。

2)STM32F103RBT6的USB不可以直接连接电脑进行ISP。

楼主:
那意思是否也就是说我如果只想连接一个USB口出来,但是又不想连接串口出来的话,要实现通讯和ISP还是要在串口1上加个USB芯片连接USB口出来?
谢谢香水

网友A:
串口1上如何加USB芯片?STM32F103有USB接口,为什么还要加USB芯片?这不是多余吗?

网友B:
那意思是否也就是说我如果只想连接一个USB口出来,但是又不想连接串口出来的话,要实现通讯和ISP还是要在串口1上加个USB芯片连接USB口出来?
谢谢香水 ...
引用 楼主:

可以将串口和usb并联

楼主:
可以将串口和usb并联
引用 网友B:

怎么并联呢?

楼主:
串口1上如何加USB芯片?STM32F103有USB接口,为什么还要加USB芯片?这不是多余吗?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描述清楚,因为我的壳子上只有一个USB接口,那么既然STM32F103 不能用USB    ISP  ,我是否只能在串口1上接上CH340  或者2303  之类的串口转USB的片子呢?   如果直接把STM32F103的USB口引出来,我怎么能不拆机就实现既能和PC通讯,又能ISP程序呢?

网友A:
一般在芯片中什么程序都没有的时候才用ISP灌入第一个程序,以后如果要更新程序时都是用IAP的方法,你完全可以做一个USB的IAP程序,为什么一定要用USB的ISP呢?

楼主(2011-12-01):
已经按你的思路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