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是什么?

楼主(2010-08-12):
废话不说了,直接上图
求TP1的波形,其中输入的D0-D7是正弦波信号的离散值

楼主:
U19应该是将DAC的电流转换为电压吧,那么输出应该是模拟的正弦波吧,U21属于放大么,放大倍数为0.5?假设数字的正弦波最大幅值为1,那U19的输出电压最大为多少呢?10V?请教各位大侠,先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