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怎样将安装的Linux系统卸载掉?

楼主(2010-08-12):
我前一段时间安装了Linux操作系统,但是最近想卸载掉该系统,由于我当时安装时我是删除了xp系统的F盘的空间用来安装Linux的,请问高手,怎样把Linux系统卸载掉,并且恢复过来已删除的xp系统下的F盘?

网友A:
我问你,你怎么卸载xp的?

网友B:
从xp的磁盘管理器里面,直接把它的分区删了就可以了。
不过你要小心你的启动。你是用grub加载的ntldr,还是ntldr加载的grub?
需要不需要bootfix一下?

网友C:
不建议卸掉.

改改grub无视就行

网友D:
脑袋被门夹了。。。

网友E:
分了多少给Linux啊?你装他干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