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线截电流问题

楼主(2010-08-12):
看手册中写的
单根10平的导线可以过90A电流
3根每根10平的 每根可以过65A电流

不知道为什么
请教

楼主:
UP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是由导线散热条件决定的。
三根导线合并,散热显然不到单根导线的三倍,所以载流量要减小。
如果三根导线距离相当远,则可以认为散热大致上是单根导线的三倍,此时每根载流量不减小。

楼主:
请问MAY叔
这是有确切的来源么?
为什么是65
不是其他的数字?
是不是有一定的换算公式?
因为我在其它的资料上看到的都是65A的这个值
没有95(在之前我写的是90)A这个数值——目前只是在一份资料中见到过。

网友A:
没有确切来源。
实际上,你说的90A,也应该有其散热条件才对。
载流导线,架空线(裸线)和有绝缘外皮的,载流量绝对不同,穿管和不穿管也不同。绕到变压器里面,更不同。普通工频干式变压器,载流量不过数A/mm^2。

网友B:
版主讲的恨透侧。

楼主:
实际上我看到的95A和65A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的标准 要是不同标准的话倒好理解了
可是那份表是EXCEL格式的 不知道怎么贴上来

楼主:
仔细看了看 应该还是MAY叔在3楼说的 由于散热方面的缘故造成的
其它的实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