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TMS320VC5510接SDRAM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我用一个32位的8M字节的SDRAM,连到了CE2;
那么CE3应该也被占用了;

CE3的几个寄存器还要不要配置?
我把CE2寄存器的值完全拷贝到CE3的寄存器。

现在,我可以对CE2空间进行读写;
但是CE3空间不行;

看文档,好像不需要配置CE3,就可以使用。

郁闷中!

网友A:
用编译器viewer  寄存器 用单步调试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