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0-08-12):
安捷伦万用表的一部分原理图。
这一串三极管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
下面的场效应管,漏源接到一起时什么意思?

网友A:
下面的场效应管,是个所谓的恒流管, 整个电路应该是起个恒流作用的电路

网友B:
一堆管子串联,是为了提高动态阻抗,4个串联,阻抗并不是乘以4,而是成数量级提高
先看明白基本的 cascode 电路的原理,就很容易理解这个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