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DC开关电源电路相关问题,求助各位

楼主(2010-08-12):
现在我们从datasheet中得到相关的常用电路,但是相关的很多电感电容却买不到,要不就是电感太大了, 要不就是电容的耐压值要求太高了。
因此特来请教问题:在开关电源电路中,其外围电路中的各种电感电容的值可以酌情变化么?如果可以如何变化?

网友A:
电感一般都是自己设计

复杂的过程

网友B:
没必要完全按照文档给出的值,实际有些差异,也是能用的.:lol

网友C:
LC的参数都是自己计算后设定的。

网友D:
当然可以适当改变了,但是你自己要计算好lc的震荡频率

网友E:
BQ24025要达到工作状态,我接到的电路后,芯片根本就没工作。无法升压

网友F:
那肯定是你的电路哪个环路有问题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