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标准库头文件包含是不是有点问题?

楼主(2010-08-12):
在stm8s_conf.h中有如下语句: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在stm8s.h中有如下语句: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8s_conf.h"
#endif

也就是说用标准库的时候,这两个文件会嵌套包含,这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官方的固件库里的,stm8s_conf.h。

没有发现你所说的语句。
/**
  ******************************************************************************
  * @file project\stm8s_conf.h
  * @brief This file is used to configure the Library.
  * @author STMicroelectronics - MCD Application Team
  * @version V1.1.1
  * @date 06/05/2009
  ******************************************************************************
  *
  * THE PRESENT FIRMWARE WHICH IS FOR GUIDANCE ONLY AIMS AT PROVIDING CUSTOMERS
  * WITH COD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FOR THEM TO SAVE
  * TIME. AS A RESULT, STMICROELECTRONICS SHALL NOT BE HELD LIABLE FOR ANY
  * DIRECT, IN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WITH RESPECT TO ANY CLAIMS ARISING
  * FROM THE CONTENT OF SUCH FIRMWARE AND/OR THE USE MADE BY CUSTOMERS OF THE
  * CODING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N CONNE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center></h2>
  ******************************************************************************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STM8S_CONF_H
#define __STM8S_CONF_H

/* Includes ------------------------------------------------------------------*/
#include "stm8s.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xpanse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n the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 drivers code */
/* #define USE_FULL_ASSERT    1 */

/* In the following line adjust the value of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
#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 (STM8S207)
#define HSE_VALUE ((u32)24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lse
#define HSE_VALUE ((u32)16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ndif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nable peripheral header file inclusion */

/************************************* ADC ************************************/
#if defined(STM8S105) || defined(STM8S103) || defined(STM8S903)
/* #define _ADC1 (1) */
#endif /* (STM8S105) ||(STM8S103) || (STM8S903) */

#if defined(STM8S208) || defined(STM8S207)
/* #define _ADC2 (1) */
#endif /* (STM8S208) ||(STM8S207)  */

/************************************* AWU ************************************/
/* #define _AWU (1) */

/************************************* BEEP ***********************************/
/* #define _BEEP (1) */

/************************************* CLK ************************************/
#ifdef STM8S208
/* #define _CAN (1) */
#endif /* (STM8S208) */

/************************************* CLK ************************************/
/* #define _CLK (1) */

/************************************* EXTI ***********************************/
/* #define _EXTI (1) */

/******************************* FLASH/DATA EEPROM ****************************/
/* #define _FLASH (1) */

/********************************* OPTION BYTES *******************************/
/* #define _OPT (1) */

/************************************* GPIO ***********************************/
/* #define _GPIO (1) */

/************************************* I2C ************************************/
/* #define _I2C  (1) */

/************************************* ITC ************************************/
/* #define _ITC (1) */

/************************************* IWDG ***********************************/
/* #define _IWDG (1) */

/************************************* RST ************************************/
/* #define _RST (1) */

/************************************* SPI ************************************/
/* #define _SPI (1) */

/************************************* TIM1 ***********************************/
/* #define _TIM1 (1) */

/************************************* TIM2 ***********************************/
#if defined(STM8S208) ||defined(STM8S207) ||defined(STM8S103) ||defined(STM8S105)
/* #define _TIM2 (1) */
#endif /* (STM8S208) ||(STM8S207)  || (STM8S103) || (STM8S105)  */

/************************************* TIM3 ***********************************/
#if defined(STM8S208) ||defined(STM8S207) ||defined(STM8S105)
/* #define _TIM3 (1) */
#endif /* (STM8S208) ||(STM8S207)  || (STM8S105) */

/************************************* TIM4 ***********************************/
#if defined(STM8S208) ||defined(STM8S207) ||defined(STM8S103) ||defined(STM8S105)
/* #define _TIM4 (1) */
#endif /* (STM8S208) ||(STM8S207)  || (STM8S103) || (STM8S105)  */

/************************************* TIM5 & TIM6 ****************************/
#ifdef STM8S903
/* #define _TIM5 (1) */
/* #define _TIM6 (1) */
#endif /* STM8S903 */

/************************************* UARTx **********************************/
#if defined(STM8S208) ||defined(STM8S207) ||defined(STM8S103) ||defined(STM8S903)
/* #define _UART1 (1) */
#endif /* (STM8S208) ||(STM8S207)  || (STM8S103) || (STM8S903)  */

#ifdef STM8S105
/* #define _UART2 (1) */
#endif /* STM8S105 */

#if defined(STM8S208) ||defined(STM8S207)
/* #define _UART3 (1) */
#endif /* (STM8S208) ||(STM8S207) */

/************************************* WWDG ***********************************/
/* #define _WWDG (1) */

/* Exported macro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The assert_param macro is used for function's parameters check.
  * @param expr: If expr is false, it calls assert_failed function
  *   which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   line number of the call that failed.
  *   If expr is true, it returns no value.
  * @retval : None
  */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expr) ? (void)0 : assert_failed((u8 *)__FILE__, __LINE__))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else
  #define assert_param(expr) ((void)0)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Peripheral header file inclusion ******************************************/
#ifdef _ADC1
#include "stm8s_adc1.h"
#endif /* _ADC1 */

#ifdef _ADC2
#include "stm8s_adc2.h"
#endif /* _ADC2 */

#ifdef _AWU
#include "stm8s_awu.h"
#endif /* _AWU */

#ifdef _BEEP
#include "stm8s_beep.h"
#endif /* _BEEP */

#ifdef _CLK
#include "stm8s_clk.h"
#endif /* _CLK */

#ifdef _EXTI
#include "stm8s_exti.h"
#endif /* _EXTI */

#if defined(_FLASH) || defined(_OPT)
#include "stm8s_flash.h"
#endif /* _FLASH/OPT */

#ifdef _GPIO
#include "stm8s_gpio.h"
#endif /* _GPIOx */

#ifdef _I2C
#include "stm8s_i2c.h"
#endif /* _I2C */

#ifdef _ITC
#include "stm8s_itc.h"
#endif /* _ITC */

#ifdef _IWDG
#include "stm8s_iwdg.h"
#endif /* _IWDG */

#ifdef _RST
#include "stm8s_rst.h"
#endif /* _RST */

#ifdef _SPI
#include "stm8s_spi.h"
#endif /* _SPI */

#ifdef _TIM1
#include "stm8s_tim1.h"
#endif /* _TIM1 */

#ifdef _TIM2
#include "stm8s_tim2.h"
#endif /* _TIM2 */

#ifdef _TIM3
#include "stm8s_tim3.h"
#endif /* _TIM3 */

#ifdef _TIM4
#include "stm8s_tim4.h"
#endif /* _TIM4 */

#ifdef _TIM5
#include "stm8s_tim5.h"
#endif /* _TIM5 */

#ifdef _TIM6
#include "stm8s_tim6.h"
#endif /* _TIM6 */

#ifdef _UART1
#include "stm8s_uart1.h"
#endif /* _UART1 */

#ifdef _UART2
#include "stm8s_uart2.h"
#endif /* _UART2 */

#ifdef _UART3
#include "stm8s_uart3.h"
#endif /* _UART3 */

#ifdef _WWDG
#include "stm8s_wwdg.h"
#endif /* _WWDG */

#ifdef _CAN
#include "stm8s_can.h"
#endif /* _CAN */

#endif /* __STM8S_CONF_H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回楼上,你贴出的里面有 #include "stm8s.h" 这句啊,开头部分,再看看。

网友A:
我全部烤出来了啊。

网友B:
在stm8s.h的开始有这样几行:

  1.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2. #ifndef __STM8S_H
  3. #define __STM8S_H

注释很清楚:为了防止递归调用。

编译器第一次处理这个头文件时,没有定义过__STM8S_H,所有语句都参与编译;编译器第二次处理这个头文件时,__STM8S_H已经定义过了,这样文件中的所有语句都不再参与编译。

同样,stm8s_conf.h中也有这样的预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