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静态电流小的3.0V升压到3.6V以上的芯片

楼主(2010-08-12):
(无正文)

网友A:
HT77S10/HT77S11,静态电流最大35uA,输出最高5.5V,外部的电感和电容都比较大,电感要22uH,也比较贵。
SGM6600,静态功耗200多uA,输出最高也是5.5,小电感(4.7uH)小电容,比上面的便宜。
两个的效率都在90%以上,楼主自己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