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一个关于自动布线的问

楼主(2010-08-12):
我想请问,各位各位大虾如何看待自动布线这个问题,在你们的实际工作中,你们是如何对待自动布线的?
是完全忘记有自动布线这一功能呢,还是将自动布线当作你布线时的一种建议,或者先自动布线然后手动修改,更或者别的。
这两张图式Altium的官方论论坛上,有人对自动布线调查的结果。
我们实验室,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板子是送出去请专业人员画的,一张比较复杂复杂的PCB板子,下午4点多投过去,结果第二天早上9点就画好了,我实在是有点不敢相信他是纯手工布线完成的。
谢谢

网友A:
自动布线必须事先设置好一些列的相关约束(基本上所有的相关商业软件都有此内容,可查说明)才能有效使用,否则就是胡闹。

楼主:
请问你在实际工作中有使用自动布线吗?
如果使用自动布线,那么应该设置哪些规则?
在下新手,希望前辈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有,但不常用。

规则,不同软件有所不同,基本包括走线分类和相关规则的设定(如电源和信号的分类走线等)。一般通过合适的分类约束,可以利用自动布线出一个不错的初样,然后适当修改便可。这个必须根据不同的布线软件实践摸索。

网友B:
一般不用自动布线,觉得还是手工布线比较准确,自动布线经常会很乱.

网友C:
你送过去的板,厂家扫描后,再手要描上去就OK了,是比较快,再加上那些人的操作很快的,都是用快捷键的。

网友C:
厂家拿到你的板后,先扫描(专用软件),再描一下,他们操作速度很快,都用快捷键的。

网友D:
从来不用自动布线

网友E:
还没用到

:(

楼主:
厂家拿到你的板后,先扫描(专用软件),再描一下,他们操作速度很快,都用快捷键的。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说的这种扫描时指什么呢?
我们实验室送出去请专业人士画的PCB板,不是指抄板,而是我们提供原理图及关键信号线的布线要求,请他们画PCB板
谢谢

网友F:
自动布线可以参考
一般时间很充裕
无疑一般都是手动布线

网友G:
无高频时钟信号、无高频数字信号的电路,先写好布线规则,基本上可以是自动布线后手工修改;要是有这些信号的话,就只有一步一步的手动布线了,先时钟信号,在数字信号……

网友H(2011-05-05):
很复杂的板子纯手工布不了,精美的板子纯自动布线,智能化程度达不到。应该按画板要求,二者交替进行。发挥各自所长。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