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3P060 VQ100的第100脚

楼主(2010-08-12):
我将A3P060 VQ100的第100脚分配给reset_n复位信号(input)。
综合通过,在利用libero进行place&route这一步时,提示错误
Error: PDC13: Illegal or Invalid assignment to Package pin at PDC Line : set_io reset_n -pinname 100 -fixed yes -DIRECTION Inpu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我将其他input信号分配给pin100没有问题,将reset_n分配到其他pin也没有问题

网友A:
你的复位引脚是高扇出系数的引脚,要加入到全局输入引脚,即引脚名以G开头的,如98引脚GAA0/IO02等。

楼主:
现在PCB板已经做好,有没有办法 在代码中修改以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