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关于MPC82E52AE的IO口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0-08-12):
购买了一批MPC82E52AE,准备用来代替STC12C4052AD,
几年来一直是用STC12C4052AD量产的。
原写入STC12C4052AD正常工作的HEX文件,
直接烧入MPC82E52AE不能工作。
后来写了个测试程序:
main()
{
    while(1)
    {
        P1_7=!P1_7;
    }
}
该测试程序所有寄存器未做初始化,用默认值;
PCB板上单片机的REST脚是直接接地的,
后来在REST脚上加了外部阻容复位也是一样的现象。

把这个测试程序编译后的HEX文件写入MPC82E52AE,
P1.7没有方波输出,始终为高电平。
而把这个HEX文件写入STC12C4052AD,P1.7有方波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
用的是内部振荡吗?是的话,需要在烧录的时候使能内部震荡。

是使用U2 ISP方式下载吗?是的话,需要查看一下P31口上电时是否被外部器件拉低。

楼主:
故障点找到了:电路中P3.1脚直接外接一jumper,通过插拔jumper,
使P3.1悬空或接地,以选择上电时程序执行不同的功能.
只要jumper把P3.1短路到地,上电后单片机就不工作.
默认状态下,P3.1是准双向口(标准8051的输出模式).
为什么STC12C4052AD一直可以正常工作呢?
难道是MPC82E52AE单片机里的ISP程序有问题?

楼主:
回复2楼:是用外部4MHz三端陶瓷振荡器,使用U2 ISP方式,
在下载板上下载程序后再焊接到电路板上的.

网友A:
P3.1 口短路到地再上电, 估计芯片是停留在ISP区了

网友B:
可以把ISP code改成串口的解决。

楼主:
谢谢6楼的回复,把原有的ISP code改成串口ISP code就可以正常工作了,看来真是ISP的问题.建议笙泉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