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c671问题

楼主(2010-08-12):
单片机为:
pic12c671

配置字为:
__CONFIG(INTRCIO&WDTDIS&UNPROTECT&MCLRDIS&PWRTDIS);

我在定时中断中对I/O口取反,就是输出个简单的方波。

现在的问题是:
软件仿真时,能够进入定时中断程序,但是操作I/O时,在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看GPIO,一直不变化。烧写芯片后,也没有任何反映,不知道是芯片没起振,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A:
终于可以发图了,换了一台电脑,先前用过的2台电脑都不能发,是不是版主改过什么了?

楼主:
兰天,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估计是程序上的问题吧,特殊功能寄存器没有变化,你看自己的端口定义没有,检查下程序,如果确定是硬件方面的问题,看看晶振的外壳接地没有,我想到的就这么多了。很可能是端口没有定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配置问题

网友A:
原来的配置错在哪里?说出来给帮助过你的朋友分享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这个I/O口是模拟输入,和I/O输出共用的,因为没有及时切换TRIS,所以才......,脸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