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linux下简单的驱动编译不成功

楼主(2010-08-12):
我在uClinux下想写一个简单的hello驱动,可是老是编译不通过。我用得是华邦nuc_7100开发板。
hello.c
#incldu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module.h>
MODULE_LICENSE("GPL");
static int hello_in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hello, linux kernel world\n");
      return 0;
}
static void hello_exit(void)
{
      printk(KERN_ALERT "Goodbye, linux kernel\n");
}
module_init(hello_init);
module_exit(hello_exit);

Makefile
ifneq($(KERNELRRELEASE),)
        obj-m := hello.o
else
         KERNELDIR = /root/uClinux-dist/linux-2.4.x
         PWD :=$(shell pwd)
default:
         $(MAKE)  -C  $(KERNELDIR)  M=$(PWD)  modules
clean:
         $(MAKE)  -C  $(KERNELDIR)  M=$(PWD)  clean

执行make后,提示:arch/i386/Makefiel:没有该文件或目录  停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Makefile写的有问题,请大家看看。

网友A:
不要自己写makefile,可以把它放到char字符驱动下面,makefile和kconfig都按char的其他驱动的样子添加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想在宿主机上生成一个hello.ko的文件,把它放到NFS文件系统里面。到时候可以在开发板上直接insmod,和rmmod来验证效果。如果把它放到字符设备下面的话,又得重新编译内核,耗费时间太多了。

网友C:
没看出来你的Makefile有问题

网友D:
Makefile的else那一行有问题

网友E:
我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啊,楼上的说下

网友F:
我也没有看出来,楼上的能说得具体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