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2200 怎么下载bin文件到开发板?

楼主(2010-08-12):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考虑用JTAG配合一些烧写软件写入。比如用H-JTAG

网友B:
我有用H-JTAG,还有H-Flash,用ADX仿真时要用到,我会仿真,但不知道怎么把BIN文件烧进去

网友C:
可以打开H-Flash,配置好器件,然后在Programming->Type中选PlainBinary,再加载要下载的bin文件,就可以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