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and使用求助

楼主(2010-08-12):
NAND, sd, se, TE, LED
在950开发板上,Nand Flash的使用上有点问题,请指点一下:

sh-3.2# insmod gnand.ko
sh-3.2#
scsi1 : Nuvoton W90XX900 GNAND DRIVER!
sh-3.2# call init
  Vendor: NUVOTON   Model: GNAND DRIVER      Rev: 2.00
  Type:   Direct-Access                      ANSI SCSI revision: 00
SCSI device sdb: 63936 512-byte hdwr sectors (33 MB)
sdb: Write Protect is off
sdb: got wrong page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CSI device sdb: 63936 512-byte hdwr sectors (33 MB)
sdb: Write Protect is off
sdb: got wrong page
sdb: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b:disk_0:sdb
unknown partition table
sd 1:0:0:0: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sdb

Nand Flash中是空的,我想把Flash mount到/mnt/nand目录下,然后往里面写点LOG文件一类的东西,文件系统采用JFFS2 或其他文件系统,该怎么做?

另外,在我自己设计的电路板上贴的是4GB的Nand Flash(Samsung 822 K9LBG08U0M),运行insmod gnand.ko,输出如下:
sh-3.2# insmod gnand.ko
sh-3.2#
scsi0 : Nuvoton W90XX900 GNAND DRIVER!
sh-3.2# call init
GNAND init failed !!!!!!!!
  Vendor: NUVOTON   Model: GNAND DRIVER      Rev: 2.00
  Type:   Direct-Access                      ANSI SCSI revision: 00
sda: Unit Not Ready, sense:
: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 READ CAPACITY failed.
sda : status=1, message=00, host=0, driver=08
sd: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test WP failed, assume Write Enabled
sda: asking for cache data failed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 Unit Not Ready, sense:
: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 READ CAPACITY failed.
sda : status=1, message=00, host=0, driver=08
sd: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test WP failed, assume Write Enabled
sda: asking for cache data failed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 Unit Not Ready, sense:
: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 READ CAPACITY failed.
sda : status=1, message=00, host=0, driver=08
sd: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test WP failed, assume Write Enabled
sda: asking for cache data failed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3>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a, logical block 0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a, logical block 0
unable to read partition table
sd 0:0:0:0: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sda

这次初始化就失败了,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芯唐的gnand只能使用vfat文件系统。
jffs2的话使用nor。

网友B:
还有一个问题,三星的4GB Nand Flash初始化失败。
在我自己设计的电路板上贴的是4GB的Nand Flash(Samsung 822 K9LBG08U0M),运行insmod gnand.ko,输出如下:
sh-3.2# insmod gnand.ko
sh-3.2#
scsi0 : Nuvoton W90XX900 GNAND DRIVER!
sh-3.2# call init
GNAND init failed !!!!!!!!
  Vendor: NUVOTON   Model: GNAND DRIVER      Rev: 2.00
  Type:   Direct-Access                      ANSI SCSI revision: 00
sda: Unit Not Ready, sense:
: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 READ CAPACITY failed.
sda : status=1, message=00, host=0, driver=08
sd: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test WP failed, assume Write Enabled
sda: asking for cache data failed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 Unit Not Ready, sense:
: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 READ CAPACITY failed.
sda : status=1, message=00, host=0, driver=08
sd: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test WP failed, assume Write Enabled
sda: asking for cache data failed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 Unit Not Ready, sense:
: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 READ CAPACITY failed.
sda : status=1, message=00, host=0, driver=08
sd: Current: sense key=0x3
    ASC=0x30 ASCQ=0x0
sda: test WP failed, assume Write Enabled
sda: asking for cache data failed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da:<3>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a, logical block 0
Buffer I/O error on device sda, logical block 0
unable to read partition table
sd 0:0:0:0: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sda

这次初始化就失败了,有可能是什么原因?不提供source code,调试一下都没有机会,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GNAND的example运行也有问题
RawDataTest.c:
int main()
{
        int volatile i, data, totalSec, sectorNo;
        unsigned char *pSrc, *pDst;
        int volatile btime, status, errFlag=0;  ?
        WB_PLL_T sysClock;
        NDISK_T *ptNDisk;

        sysClock.pll0 = PLL_200MHZ;
        sysClock.pll1 = PLL_133MHZ;
        sysClock.cpu_src = CPU_FROM_PLL0;
        sysClock.ahb_clk = AHB_CPUCLK_1_2;
        sysClock.apb_clk = APB_AHB_1_2;
        sysSetPLLConfig(&sysClock);

#if 1
        sysDisableCache();
        sysInvalidCache(); â

        sysSetMMUMappingMethod(MMU_DIRECT_MAPPING); ÿÿ
        sysEnableCache(CACHE_WRITE_BACK);
#endif

        pSrc = (UINT8 *)(0x81000000);
    pDst = (UINT8 *)(0x81600000);

AXD调试器中,一执行sysSetPLLConfig(&sysClock),JTAG就跑飞了.没办法来检查NAND Flash的问题。

网友D:
不要选择sd和mmc在看看。

网友E:
。。。。,这是谁在问问题呢

网友F:
问题有点多了,而且好像说的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