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楼主(2010-08-12):
PCB板怎么可以直观分析这个是四层板还是双层板,双面都贴片的是不是4层板啊?不是的话,说明原因。
  我记得双层板的定义是:正反面可以布线,顶层可以贴元件。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说说,定义一下4层板与双层板

网友A:
层是可以布线的地方

简单的说

网友:
不是!无论多少层板,器件只能放置在上下两层,多层板相对于双层板是多了走线的信号层和电源层。而四层板相对于双层板只是多了两层独立的电源层和地层。你在好好找找资料吧,我也是新手。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就个板子  无非就是上面和下面   器件总不能装板子内部吧  多少层与器件无关

网友B:
与器件上下面放置无关

网友C:
四楼正解!: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