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不工作

楼主(2010-08-12):
调试AD时发现,用JTAG下载完程序后,系统正常,显示、键盘、AD、定时中断等等都没问题,拔掉JTAG或者复位系统之后,显示键盘、定时中断仍然正常,只有AD不工作

网友A:
怎么不工作了?

楼主:
显示出来的AD值是零

网友B:
首先硬件方面,你的连线是否正确?采集电压是否符合范围?

楼主:
检查了,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楼主:
我尝试了采用外部参考电压3.3V,内部参考电压2.5V,都有同样的问题! 真是奇怪了

网友B:
那软件方面你的AD采集通道和采集转换时间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B:
采集结果寄存器有没有可能被冲掉?
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估计是你程序没烧到芯片中去,不过那样的话,你其他的怎么是正常的呢,有点奇怪了

网友D:
是不是其它中断影响了A/D采样,你采A/D用的是查询方式还是中断的方式呢

楼主:
我再好好检查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E:
借楼主贴问下 AD采集通道时间 一般设置多久?谢谢

网友F: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跟帖

网友G:
选择A/D芯片之后看数据手册
都有转换时间
按他给的就行

网友A:
datasheet是王道啊